[维修求助]
6p求助

楼主(2017-05-09):
今天又接一6p还是通病,没多想直接干m1,飞好线上电开机正常,开机到一半,突然花屏出竖条,接着再开就不显,现在上屏大电流屏不显,不上屏看电流正常,黑触摸干好几次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问题会在哪?难道黑触摸坏了?

网友A:
上屏就大电流,可以先查一查显示背光电路这边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屏就大电流,可以先查一查显示背光电路这边有没有问题

有道理,明天我查查,关键出现的很奇怪

网友:
大短路说明有短路,你摸下看看哪里最烫。

网友C:
上屏不知道有没有背光,没的话,估计是背光升压那块地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屏不知道有没有背光,没的话,估计是背光升压那块地方了。

还是黑触摸的事,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上电大电流说明是有短路哦,先想办法把短把短路修好

网友:
大电流是多大啊?屏不显是背光不亮?如果只是背光不亮可能是背光电路有问题,说不定就是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有时候换黑触摸的时候 ,黑触摸坏了,装上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就遇到过‘

网友:
上屏大电流屏不显,不上屏看电流正常的现象是显示芯片造成的,你可以更换下

网友:
用烧机法看看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黑触摸的事,换了就好了

拆机的芯片好多是坏的,买的芯片也是,水很深。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    查下C1577  有惊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道理,明天我查查,关键出现的很奇怪

你这种情况和进水机器上屏就大电流不开机,不上屏电流正常的现象,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和进水机器上屏就大电流不开机,不上屏电流正常的现象,现在解决了没有

解决了,还是黑触摸的事,换个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吗    查下C1577  有惊喜

好的,谢谢,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屏不知道有没有背光,没的话,估计是背光升压那块地方了。

因为,不装屏幕,则开机屏供电不输出,所以,如果屏电路异常,装屏后检测到屏而又能输出屏供电,屏供电输出的线路有短路现象,则会装屏大电流

网友:
加经验,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