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0j 能认到显卡不工作

楼主(2017-05-09):
客户无缘无故出现这样的问题 重装系统还是一样 现在能认到也能打驱动 但是跑鲁大师或者玩游戏都是很卡 就是显卡没工作 之前遇到一台修好了 不过忘记怎么修的了  只记得换显卡没作用 有大师遇到过这样问题吗?

网友A:
是显卡坏了 或者不良了  能装上驱动也没有用,显卡不能发挥最大效能 只能做个基本的显示功能 。显卡的信号部分应该比较完整,第一要检查一下显卡的供电电路是不是正常 电压电流 是不是达到设定的功率 如果电压电流 正常   ,最好的的解决办法就是更换新的显卡。

网友B:
装官网驱动不行 基本上显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卡坏了 或者不良了  能装上驱动也没有用,显卡不能发挥最大效能 只能做个基本的显示功能 。显卡的信号 ...

这样啊  那我买一个显卡试试吧 这个显卡炒鸡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装官网驱动不行 基本上显卡问题了

我上次修了一台戴尔跟这个故障一模一样 不过换了两个显卡还是一样 最后我忘记怎么修好的了 只知道不是显卡问题 没纪笔记真是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