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a55m-p35

楼主(2017-05-09):
V星a55m-p35 不定时的自动关机,或者黑屏——我手有五个这种板,不知道怎么去搞——想拆温控没找到方法,大神们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A:
是温度的问题就先降温。

网友B:
先进系统 用鲁大师测下温度 是否正常

网友C:
进BIOS看看有没有电压过高或者温度过高的情况。

网友D:
这个主板  只能用烤箱烤    100度左右烤它几个小时   几乎能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家伙,使颈灌水,这下好了吧,,,被关小黑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温度的问题就先降温。

感觉不是温度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进系统 用鲁大师测下温度 是否正常

应该不是过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BIOS看看有没有电压过高或者温度过高的情况。

BIOS CPU温度波动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过来看看,楼主辛苦了

同行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  只能用烤箱烤    100度左右烤它几个小时   几乎能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

有机会我度试看你这招发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BIOS看看有没有电压过高或者温度过高的情况。

如果散热器接触良好且散热不错,那就要考虑主板CPU温控信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