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无基带无基带

楼主(2017-05-09):
之前进水;用了一段时间;不开机
Q2坏U2坏
换完开机
基带没有
调制解调器固件空白
S1 S3 电压0-1.8V 0-1.0V跳变、正常应该是持续电压、
换了基带电源无济于事;电源也换了;
好像看到论坛有案例没搞好,值也正常;
难道基带CPU故障?

网友A:
R20 和 R21电阻你查一下。

网友A:
码片的供电,也要查一下,都正常就拆下基带,打值,正常就重置,还是不行估计基带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20 和 R21电阻你查一下。

已经看过了两段都有值,R20和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码片的供电,也要查一下,都正常就拆下基带,打值,正常就重置,还是不行估计基带坏了。

码片供电也是0和1.8V来回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看过了两段都有值,R20和21

要用电阻档去测阻值,看对不对。

网友:
3楼的已经给出答案了,楼主按照此方法好好查查啦

网友:
重做下码片,取码片的时候顺手打下码片阻值

网友:
基带CPU可能已经挂了!

网友(2017-06-27):
头大的问题,基带问题很烦。基带周边都查过了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基带CPU坏的。。不行就搬个板看看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码片的供电,也要查一下,都正常就拆下基带,打值,正常就重置,还是不行估计基带坏了。

基带要查的东西还是很多的。通道,码片。供电,开启信号。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