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师傅请教

楼主(2017-05-09):
我接触主板俩个月了目前还是不知道怎么上手,想必这里的大师傅应该知道怎么维修主板吧,向主板没有图纸你们是怎么上手的,在主板不跑码的情况下该怎么下手哦,我都不清楚大师傅们你是怎么解决的可以给我个思路不好让我上手快点啦

网友:
思路很多很多。去迅维实地,保证你有想要的。

网友:
按时序,量电压

网友:
步骤就是时序,时序最重要,以免走弯路

网友:
建议楼主去迅维。去看看吧

网友:
我也是这样  菜鸟 小白

网友:
我和你一样2个月了。 什么都不会忘记除了拆装别的本事没有。最近思路稍微有了点。主要是看电流,1a以下通常插拔内存与cpu试试,确认内存条cpu是否好的 其次再找图纸一步一步查时序,如果是掉电用示波器测 如果不显示不开机用万用表,我是新手学徒 ,最近才有一点点思路。说实话我连时序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
时序电压,平时多看图

网友:
时间长了,思路自然就有了.一两个月是迷茫期.

网友:
万用表得学会用

网友:
电路基础知识先学习了解了解。

网友:
基本学习后,最好学会用数字表。

网友:
维修得有耐心,还有不怕失败的坚持。

网友:
越难的问题越需要坚持,有永不放弃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