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进系统出错。

楼主(2017-05-09):
今天遇一台机,开机卡LOGO好长时间,然后出提示找不到引导,这系统上次拿来的时候明明是好的。分析有以下几种原因,一硬盘坏,二、系统坏。三数据线。 二话不说直接把SATA线换掉,再开机,duangduang地进系统。
此帖无技术含量,只为金币而来。呵呵…………

网友:
遇到过好多台这种情况的。、

网友A:
这个修的叼  收了好多钱 ?找个坏硬盘放着   告诉客户换了个硬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的叼  收了好多钱 ?找个坏硬盘放着   告诉客户换了个硬盘啊

这种建议 还是不要随意说 比较好

网友:
看似没有技术含量 没准别人要查好久

网友:
SATA数据线坏的,我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做维修要思路清晰

网友:
一一排除自然会找到问题的,细心点

网友:
还真没有技术含量。

网友:
这种现象也碰过,有时换下的线在另一台机子上又一切正常

网友:
一般都是先换硬盘

网友:
数据线坏的很少 引导丢失的比较多

网友:
小儿科问题吧

网友:
可能引导没有了 才、会卡机

网友:
这种情况下怎么收费啊

网友:
都是混金币来的

网友:
遇到不少了  这种问题

网友:
混金币来的吧

网友:
小问题而已  哎,说到点子上了的!

网友:
金币金币,我要去找阿凡提!!!!!

网友:
遇到那种转一圈圈的数据线,二话不说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的叼  收了好多钱 ?找个坏硬盘放着   告诉客户换了个硬盘啊

我是不会这么做的。做了心里不安。

网友:
确实没哟任何的技术含量

网友:
这个就看技术人员的素质了,仁心仁术

网友:
哈哈哈。那就是线坏了吧。不过也要看看接口。台式机总是连接不实。

网友:
换内存条。。

网友:
看似没有技术含量啊

网友:
呵呵…………只为金币而来

网友:
SATA线坏很多这种情况

网友:
重做引到试试

网友:
卡logo 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现在挣钱不容易,能捡钱的故障还是加点权限吧

网友:
其实重新插一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
客户不在身边吗

网友:
就是为了金币,实在,支持一下

网友:
神问题。。。。修过N+1台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