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8GA-M2T卡界面维修

楼主(2017-05-10):
接同行一块主板、说可以开机、不过卡界面、死活不进系统、是数控机上的、比较急、叫我先修接手一看映泰的A78GA-M2T、上电测试、确实卡界面、不过是卡电压侦测的界面
从图上可以看出是12V一直检测不出来、卡在这里。看来问题就出在这里、第一件事就是找图纸。在论坛里找到一份图纸、在这里感谢迅维这个大家庭、方便了维修的你我他!
打开图纸、直奔IO
图中9198就是电压侦测脚位了、你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看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主板上的主供电。经过两个电阻分压然后进IO检测、
既然12V检测不过、那就先测这一路、测得IO 94脚为5v
默默的拉出神器算下、分压出来是3V
这里明显偏高了、在料板上找两颗电阻把这两颗分压电阻换掉、换好后3V正常了、开机还是一样、最后把IO换了、再开机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客户要的急、亮机图没拍
维修不易,编辑帖子更不易!不要光看帖,请给加点分吧,论坛现在积分很宝贵,谢谢!!!

网友:
有理有据,加分鼓励!

网友:
案例不错,一般都是掉电 映泰是这个故障

网友:
真是不同主板故障的表现不同,如果是技嘉的肯定是风扇一转就停。

网友:
现在还在台式机上下功夫的人不多了

网友:
维修不易,发帖更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的维修技术成熟,思路很准确!刚接手一块同样问题的主板,非常有帮助

网友:
修得漂亮,就是IO图片不太清晰,想看看也看不清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