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宏碁4752G 板号10267-4不触发

楼主(2017-05-10):
小修宏碁4752G 板号10267-4不触发

     接到一台宏碁4752G、说是不触发、上电测试待机0.018、按开关确实不触发、电流跳到0.020又跳回待机电流、初步判断EC可能已经发出PWRBTN了、拆机一看、3、5V的滤波电容被人换过了、BIOS也被刷过了、不过大芯片什么的都没动、还好

既然别人刷过BIOS、心里没底、只好刷一个自己保存在电脑的BIOS了、刷了涛声依旧、BIOS排除了、那就一步步来测待机和触发条件了、测待机35V正常、因为触发电流有一点点的跳变、所以为了省事、直接测ECPWRBTN、测得有3.3V跳变、SLP_S3slp_s4没有电压、说明桥还没有发出这两个信号、那么问题就出在前面了
测ECRSMRST也有3.3V、再顺着ECRSMRST往下追、到了一个复合管、是把EC发出的RSMrsT转换成桥需要的PM_RSMRST、受控3  5V待机IC的电源好PG、假如待机IC没有发出这个PG、那么就会拉低这个信号、导致不触发、以前修过好多不触发就是因为这里、这里测PM_RSMRST也有3.3V
到了这里EC这边的条件基本满足了、那么接下来就要测桥的待机条件了、上课的时候饼哥和黄老师都讲过、HM6X/7X的桥有11个待机条件
①VCCRTC②RTCRST#③SRTCRST#④RTCX1⑤INTVRMEN ⑥DSWVRMEN⑦VCCDSW3_3⑧VCCSUS3_3⑨DPWROK⑩RSMRST#⑪BATLOW#
一个一个测、vccrtc3.3 vrtcrst#也有3.3V、但测到srtcrst#的时候只有1.4V、那么问题出来了、这个信号是RTC_AUX_S5经过一个20K的排阻rn2104上拉然后经过一个电容延时进桥的、没去其它地方
到这里就好办了、先拆掉唯一的一颗电容、电压还是1.4V、看来不是电容漏电、再测rn2104阻值、也有20K(拆下来测的、这样测得阻值比较准确)那么只有一个罪魁祸首了、那就是PCH了、跟客户报价、同意后、果断换一个桥、
换好后通电、自动触发(换桥的时候扣了电池)、电流欢快的往上跑到1A多、宏碁LOGO出来了、此机修复!
维修不易,编辑帖子更不易!不要光看帖,请给加点分吧,论坛现在积分很宝贵,谢谢!!!

 会员11783892元2022-12-31 13:31

网友:
可以的么  楼主加油

网友:
二修的机器不好修呀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牛X!

网友:
肖班长这板子修的,赞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修的不错

网友:
上家估计是没有理论傍身吧,按道理这个故障是最基本的维修呀!

网友:
思路很清晰,不错加油,加分

网友:
楼主基本功很扎实。。。。。赞一个!!!!!就要安路走

网友:
嗯,这种故障我也遇到过,也是桥坏了,但没按楼主说的方法一步步测,凭直觉搞的,还是要向楼主学习,按套路来比较可靠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有图纸有点位找元件最容易了

网友:
说实话 我们这些开小店 碰到换桥的 几乎都不接   因为顾客都舍不得花钱

网友:
涨姿势了 厉害

网友:
一休哥竟然连不触发都搞不定,

网友:
这个机子不触发一般电容坏的多

网友:
这分析的 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
这个桥我一想就来气,记得有一次,值了三次才成功。

网友:
这个信号居然还是桥拉低的

网友:
分析的不错,让我把基础有复习了一遍

网友:
今天的最后两分加给你,谢谢楼主发帖,辛苦了

网友:
楼主修这个机子,把学校教的开机时序都用上了,一步一步修,真心不错,发帖编辑,不容易,辛苦了

网友:
这帖子应该让饼哥加精,很好的一个不触发的示范贴

网友:
思路很清晰,必须要加分。

网友:
这分析有理有据,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还算幸运的  上家没漏件真的不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