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电流卡0.8不显示

楼主(2017-05-09):
今天接一联想Y470 待机0.10偏高  开机电流到0.8不动  拔下内存依旧0.8  u11 1.5v正常 cpu供电1.2 显卡供电1.0  加焊显卡 依旧  刷bios 依旧   就在打算放弃的时候 无意间 摸到 网卡芯片  发烫 ,拆下 芯片 插电  待机0.01 开机 电流一路高歌. 久违的logo 出来了  测试一天 正常 狂喜  收钱

网友:
这个机器有通病哦  既然拆开了 随便也把通病做一下  免得返修哟

网友:
网卡短路 拉低复位导致

网友:
楼主你复位和时钟在什么地方测的

网友:
0.10 电流能发烫吗  这个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