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7-05-09):
今天接了一个显示器  显示器不通电 没有思路 请各位大侠 帮忙

网友:
你要先看看次级输出电容有没有电压

网友:
不通电的故障在显示器里面 算是最最好修的  先看按键板再修电源板

网友:
拆开仔细看看有没有明显的故障

网友:
看你发贴就觉得你不像电脑维修行业人员

网友:
这说的不清楚啊。怎么帮。。。可能电源板。可能驱动板,也可能开关

网友:
光说不通电 怎么分析呢

网友:
去掉驱动板 看看电源板电压正常不 有没有电流跳变

网友:
大哥  你起码量下是那的问题 啊

网友:
不通电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什么牌子的 ,12 V 5V这些有没有  300V有没有  主板短路没有  什么都不说怎么帮你

网友:
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保险丝烧了,嗯,换个就好

网友:
求助讲重点,哥们

网友:
兄弟你有拆机么?看下里面的电容是不是暴了,大部分是电容坏,拆机后检查才能判断你这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这个应该先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
维修人接到显示器 首先看显示器指示灯亮不亮
1.不亮我们来看电源有没有12v和5v
1.1 没有12v和5v 我们看12v和5v有没有短路 没有短路就修理显示器初级部分 12v和5v有短路 我们修理短路
1.2.有12v和5v 我们要看驱动板和开机板了
2.指示灯亮我们要看开关机有没有反应
2.1开关没有反应先看开关板按键其次看驱动板
2.2开关有反应我们就要看有无背光  没有背光和有背光 首先用替代法确定是屏的背光坏了还是高压板坏了
这是我个人维修的次序 有什么不对的谢谢指出

网友:
先查有没有断线,元器件外表,再查供电电路有没有对应输出

网友:
这谁能给你说清楚

网友:
你这个什么都不说。你做过什么检查,修过什么地方,这样人家怎么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