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技嘉主板进不了PE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7-05-09):
目前遇到技嘉G31,技嘉720d,技嘉780g三张板子都是无法进不了PE系统,同个U盘在技嘉770t-ud3p上可以进,三张主板都正常可以进系统,usb都正常,bios设置无问题

pe工具也换了几个,通用PE,老毛桃,天意PE这些都用了的

都是卡在图二图三类似位置

网友:
换个U盘试试吧,看这名就不像正经U盘。

网友:
用ISO模式的PE试试

网友:
刚搜百度搞定,做PE时,选择usb-zip就行了(默认一般是usb-hdd),只在技嘉主板遇到过

网友:
老板子进03PE

网友:
有些板子进PE时间较长……

网友:
建议量产成USB-CDROM

网友:
选 个好用的U盘系统

网友:
换种PE模式可能会进去

网友:
是不是换换pe 也可以进去哦
因为我怎么感觉780  就是hdd模式也可以进 的

网友:
别问我为什么这样回复

网友:
同意八楼的,有些老的主板或者一些个别的,量产成USB-CDROM的适应性好一些。

网友:
我有片主板是掉电,一直掉   多掉几次就好了

网友:
要么PE有问题,要么bios设置,最后就是刷个bios

网友:
感谢分享,你可以试试U大师的03 PE ZI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