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小音响电源

楼主(2017-05-09):
杂牌音响,通电没反应,拆开看下,测量没有电源电压。使用的低频(自感)变压器产生14V的电压(前段时间在学液晶维修,以为电电源中使用的都是高频变压器)测量发现输入初级两脚无穷大,以为变压器内部损坏。不懂这种低频变压器工作原理,在网上查询资料得知,变压器在内部连接有保险。拆开外面胶带,找到保险,发现坏。接上问题解决。虽然小问题,但是生活中接触的开关电源居多,使用这种的直流电源也少(体积大)。也算小经验与大家共享。不对地方望指正,共同进步

网友A:
换变压器 这个是TDA2030工作电压在12到18V  要是 没有负电压的话 直接搞个显示器的外置电源改进去  有伏电压就要更换变压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变压器 这个是TDA2030工作电压在12到18V  要是 没有负电压的话 直接搞个显示器的外置电源改进去  有伏电 ...

负电压什么意思?输出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负电压什么意思?输出电压吗?

正负电压同时供电

网友C:
楼主很牛 啊 理解的比较透能画出电路图吗 方便我们小白理解

网友D:
这应该是线性电源

网友E:
过年时也修了个2030功放,变压器烧保险,换个双12V变压器好了,原变压器通电有一股味道,估计内部掉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变压器 这个是TDA2030工作电压在12到18V  要是 没有负电压的话 直接搞个显示器的外置电源改进去  有伏电 ...

是指双路输出的变压器吗

网友:
按上次拆的 漫步者201 T06 里边就是 双路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牛 啊 理解的比较透能画出电路图吗 方便我们小白理解

这个一般不需要电路图吧

网友F:
弱弱问一下 变压器保险在哪 我没看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应该是线性电源

大概就是 变压器220v 转14v 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过年时也修了个2030功放,变压器烧保险,换个双12V变压器好了,原变压器通电有一股味道,估计内部掉漆了

看来 也是什么都修的啊

网友H:
单路的好搞,我一般都上个2A监控电源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大概就是 变压器220v 转14v 输出

是的  看样你也什么 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弱弱问一下 变压器保险在哪 我没看到。。

初级输入,胶带下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单路的好搞,我一般都上个2A监控电源进去。

监控电源的 得电流大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看样你也什么 都修

算是开关电源爱好者吧

网友:
图片看的 不太明显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看来 也是什么都修的啊

这些都是爱好,小时候家里电视 收音机 DVD什么都拆过,7寸的小电视都买了3个

网友I:
监控电源改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些都是爱好,小时候家里电视 收音机 DVD什么都拆过,7寸的小电视都买了3个

看来也是爱好者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I:
监控电源改装一下就好了

监控电流 电流够吗
是不是 没有线性输出稳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监控电流 电流够吗
是不是 没有线性输出稳定

你高级技术员都不知道  2A  DC 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你高级技术员都不知道  2A  DC 电压

高级技术员
这是虚的
按是来学习的

下次遇到变压器坏的
按也用监控试试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高级技术员
这是虚的
按是来学习的

我都是这样改的 收个 30 40元 监控电源 15元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都是这样改的 收个 30 40元 监控电源 15元

有没有 返修的啊
15块钱的 监控电源 应该很好了
按这边正常12v 2A的11块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 返修的啊
15块钱的 监控电源 应该很好了
按这边正常12v 2A的11块钱

没有返修过 ,跟客户说下次坏了 买新的音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弱弱问一下 变压器保险在哪 我没看到。。

最后1图有个黑色的那个就是套保险的, 另一边还有半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I:
你高级技术员都不知道  2A  DC 电压

又是经验啊   以前不知道 监控电源用的少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的,学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没有返修过 ,跟客户说下次坏了 买新的音响了

好像说某些地方 线性变压器比开关电源稳定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好像说某些地方 线性变压器比开关电源稳定

能用就行了 ,叫客户套太多的钱也不原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能用就行了 ,叫客户套太多的钱也不原一

也是的
修好了 挣到钱 就行了

网友:
变压器里面还有保险啊,第一次听说,长见识

网友:
这种变压器我绕过,那是很遥远的事情了。有时候那个保险烧了表示初级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后1图有个黑色的那个就是套保险的, 另一边还有半个

这个以前 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经验啊   以前不知道 监控电源用的少

看来是监控装的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