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P42F奇葩问题 板号LA-c912P。公共点少个电容不亮机

楼主(2017-05-09):
今天修了一台外星人,故障为不通电,直接报价500,知道故障后立马拆机,拆好板,直接看公共电对地值为0,知道公共点短路,直接来个烧机大法,找到故障点,把电容拆了,然后清灰,清完灰,装机装到一半试一下亮机不,结果不亮机,我以为是我没装好,重新再拆岀来看一下,看了没问题,再装起来,又点了一下还是不亮机,反复拆装好几次,还是不行,再拆,把之前拆的电容的位置从在料板找了一个装上去,然后装机再点一下完美亮机了。太忙了没拍维修点。修过那么多机器。没维修过这样的,这是第一次。本人比较忙没怎么发帖这也是第一次发写的不怎么清楚希望大家理解。照片只能上传一张,其他上传不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
这个还真有点让人不太注意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把维修点和图纸一并上来 我们好分析下

网友:
少一个滤波电容应该不是问题呀·用示波器抓一下有无杂波不听话··

网友:
不可思议 一个电容 不至于啊  滤波不好?

网友:
现在的新款机都这样 我都遇到好多台了 现在的新机都是阉割的少一个都不行

网友:
修主板都遇到这种问题就爽了,来钱快,

网友:
这个还挺神奇的

网友:
哎!这种高端机子修到的少之又少。

网友:
这问题我在DELL 灵越机型里也见过,当时是5V待机电容有问题,少装一个淲波电容也不亮机,但用表去量是有5V的,所以考虑到容量的问题,建议修短路的机器,找到坏电容要把好元件补回去

网友:
这种奇葩问题都有.  公共点滤波电容至少都有十个以上吧.竟然少一个都不行.现在的机器设计的也太精细了.

网友:
说明大电流 波形杂

网友:
还好是不亮,要是来个不定时死机会多走冤枉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把维修点和图纸一并上来 我们好分析下

这机器还没图纸

网友:
太厉害了   我都不知道这个

网友:
有骗分的嫌疑,对地址为0烧不出来吧

网友:
这也太不好解释了吧,这种主供短路一般都是小的贴片电容击穿。这种电容一般在同一位置都有好几个,不至于少了一个就导致电压不稳定吧

网友:
还有这样的情况啊,没遇到过啊。学习了楼主

网友:
   遇到过    CPU供电上官的电容短路,直接去掉    装机测试   掉电   补上电容就好了

网友:
不会吧  缺个电容不至于啊

网友:
以后的这种新机器的检测电路太厉害了?大家要注意了。

网友:
就爱修这样得机器换个电容就好,捡钱啊

网友:
还真没都碰到过,有些电容都是直接拆了不装

网友:
缺个电容不至于啊

网友:
是不是你哪里没弄好 引起的 我经常拆了都没装都不会引起 不开机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下次遇到看看
,谢谢

网友:
不是吧 这么奇葩主供电还影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