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主板

楼主(2017-05-10):
昨天接了台式主机不开机,拆下主板打下对地阻值,发现紫5V对地值偏低。拆了南桥恢复正常 。在拆桥的过程中不小把一个小电阻弄坏了。论坛上也没找到这款图纸,想请教下下图中表笔指的地方的电阻阻值是多少,旁边那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A:
厉害这样的主板都做bga  我查找另个图纸应该是一样的  电阻下面一端是接到5VSB的 电阻是10欧姆

网友A:
再补充一张图 你好确认是否正确  电阻的上端是跟桥的F6脚位相通,电阻下端是跟5VSB相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厉害这样的主板都做bga  我查找另个图纸应该是一样的  电阻下面一端是接到5VSB的 电阻是10欧姆

多谢了,那旁边那个阻值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那旁边那个阻值是多少啊

是不是你表笔指的三个一组的中间那个   第一个是电容 第二个也就是中间那个是10欧姆 第三个是22.6欧姆

网友B:
好,谢谢。第一个没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谢谢。第一个没有电容

看你表笔指到桥下面 三个元件一组的位置
如果是中间的元件掉了 那就是10欧姆  下端是到5VSB的  上端就是我发的第二个图纸上到桥的F6点

网友:
换个桥能收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再补充一张图 你好确认是否正确  电阻的上端是跟桥的F6脚位相通,电阻下端是跟5VSB相通

能不能把这个主板的点位图和图传给我啊

网友:
有些板子换桥还是可以的  主要取于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把这个主板的点位图和图传给我啊

只有点位图,应该论坛也有吧

网友:
图纸谁有啊,麻烦给传份,多谢了

网友:
G41只要人愿意做,修修还是可以的。

网友:
华硕的板子,能找到点位就很不错了。、、图纸指定找不到

网友:
点位神器打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