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ME330打印有条纹!

楼主(2017-05-10):
epson me330.rar

1.31 MB, 阅读权限: 100, 下载次数: 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ME330刷机之后刷回ME330的软件

网友:
正文 没有了,只能在发一遍!!!

ME330打印文档都正常,但是打印图片照片就会出现条纹,同一张图打印2次,2次出现的条纹不会在同一位置,但是都是有规律间歇性的!打印头换过了,还是一样,光栅清洗过,很干净,机器刷机过但后来又刷回ME330了,这实在找不到原因了!!!

网友:
我无语了,为什么发了2次都是空白,发纯文字的东西就可以,论坛的ctrl+V严重问题

网友:
我的佳能也是换了新的喷头还是有线条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这是堵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堵头了,,,,,

喷头换过,而且2个喷头都测试无断线,总不能说2个都坏的吧,不知道和我刷机有没有关系,已经TB买了主板回来再试吧!

网友:
竖条还是横条,横条刮板,磁棍,竖条可能是鼓

网友B:
墨水不好吧。光圈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墨水不好吧。光圈看看。

墨水可能性不大,这个墨水用了5年都没问题的,光栅还专门清洗了!淘宝买的板子今天能到,换个主板看吧,现在的这个我刷过机,不知道是不是刷过机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墨水可能性不大,这个墨水用了5年都没问题的,光栅还专门清洗了!淘宝买的板子今天能到,换个主板看吧 ...

你是清洁的一条的那个光栅吗?侧面还有个圆盘你看看

网友:
我感觉还是主板的是吧,别的你都换过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清洁的一条的那个光栅吗?侧面还有个圆盘你看看

已经好了,光栅都OK,主要原因还是主板,就是那个万恶的刷机软件,吧ME330刷成SX125然后再刷回来有有条纹了,昨天TB买的板子到了换上之后打印头对不齐,再怎么校正都不齐,后来又换回自己原来的打印头就好了,现在又和新买的时候打印效果一样了

网友:
权限太高了。。。。

网友:
也想学学这个,,,,,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驱动或者系统的问题,你尝试下换到另一台电脑去官网下个驱动试试

网友:
有个色填 了。。清理 清理不行就换喷头。修是修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