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问下图纸中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5-10):
如下图问下图纸中这是什么意思? 谢谢下面的回复 看下面回复 是某芯片脚位 不对啊  每个电压的每个去处  都标明了具体脚位 你们小6图纸 一看便知道了   比如I82   PP_LCM_BL_ANODE  显然是U1502的D1脚发出 明确了D1脚

网友:
bga脚位?我猜的

网友:
应该是具体的脚位

网友:
某芯片的脚位电路图

网友:
只是个线标  无意义

网友A:
这些数字跟我们维修关系不大,这个位置主要是电压值标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数字跟我们维修关系不大,这个位置主要是电压值标注。

恩 呵呵  我就是想知道下  就像黑箱子维修单元电路一样  只要知道输入  控制   输出   具体箱子里面是怎么实现的  不必关心  最多看个内部框图  谢谢徐老师啊

网友B:
要是你想搞研发  倒是可以研究研究   你说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你想搞研发  倒是可以研究研究   你说呢

哈哈哈才不研究呢  简单图纸有些地方没整明白呢  有时自己瞎琢磨  猜猜的  不过 维修嘛 看结果 不过  比不琢磨好 说不定 琢磨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才不研究呢  简单图纸有些地方没整明白呢  有时自己瞎琢磨  猜猜的  不过 维修嘛 看结果 不过  ...

琢磨对了   稍微改动一下  申请个专利  你就发了

网友:
脚位,这些维修的时候根本不需要去管,打值测电压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琢磨对了   稍微改动一下  申请个专利  你就发了

不跟你瞎扯了 说点实际的  就此打住

网友(2017-06-27):
只是一个编号吧。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