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SSD硬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7-05-10):
机械硬盘与SSD固态硬盘的差异应该是SSD固态硬盘数据一旦失去,无法恢复,果真如此么?个人觉得如果是固件主控问题恢复是没有问题的 但存储颗粒损坏恢复数据的可能性就要打折扣了,或者只能恢复部分数据,因为SSD固态硬盘的存储方式是离散的数据存储方式 文件相对应的储位置不一定在一个存储颗粒里,这就为坏存储颗粒恢复完整数据导致了不可能,如何更有效的恢复SSD数据?求探讨

网友:
SSD数据恢复现在确实是个难题

网友:
固态没有磁道  芯片无法分解读取  所以回复难度比较高!

网友:
如果能像KB9012EC 一样能有读取的工具就好了

网友:
目前核心技术没有外泄   想恢复数据基本不 可能,以后不好说,就和WD一样

网友:
SSD 2种方式PC3000-SSD 用过设备找翻译表来恢复,成功率30%。  还有一个种 读芯片用PC3000-FLASH 或者FE做。成功率看主控。根据市场整体的SSD 来看,能恢复的 几率也就在10%左右。

网友:
固态数据安全能否做成服务器的REID模式保存数据

网友:
ssd现在不好能啊

网友:
SSD数据恢复市场很大,但成功率很小

网友:
现在才开始可能以后技术提升后,成功率会有所改善

网友:
SSD现在数据恢复。
成功率好小的。

网友:
固态不好恢复啊。。。。。。。。。

网友:
SSD 后期我估计会有一些技术放出来 到时候就好做了

网友(2017-06-18):
机械都没学会,,,,

网友:
固态以后是主流存储了,现在主控的型号太多了,不好操作。

网友:
技术在厂家手里没流出来就不好弄了

网友:
SSD和机械硬盘不一样,如果长期不用,始终在断电状态下,数据也会丢失,目前无法恢复,切记!

网友:
这个小弟也在求解中啊

网友:
这技术要有了  啥固态文件恢复 都so easy

网友:
固态盘的确是个难题,目前就做好过两个提示格式化的

网友:
固态硬盘数据恢复 目前确实是个空白  难度相当大 我的理解是 1.主控坏 换主控厚需要写固件  但是写固件不像机械硬盘 写的是非用户访问区  固态的量产固件  灰造成数据丢失  这是个难关 2 颗粒损坏 ,这个我想的是 以后能读单个颗粒  然后重组  难度更大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