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华硕VE228DR奇怪问题

楼主(2017-05-10):
华硕VE228DR 显示器有时候能够正常显示,有时候没有显示,刷过程序后,可以正常显示,但是电脑休眠后敲醒电脑后显示器不能显示只有按显示器开关触摸键重新开机才会显示,是不是还是程序问题呢,

网友:
可以在刷个BIOS 看看 情况

网友:
有这个可能性,你可以试一下,再或者找一个通用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先测量一下电源电压,看看正常吗?

网友:
显示器正常显示情况下,拔掉连接电脑主机的信号线待指示灯由蓝色变成红色,再插上主机显示器没有显示,按电源键关掉电源红色指示灯变成没有不亮,再按电源键开机显示器可以显示,如果电脑一直使用的话不是待机显示器显示正常,待机后点鼠标键盘敲醒主机显示器没有反应,关掉再开可以显示。

网友:
刷了4次BIOS 了,淘宝花了10元,

网友:
程序问题,不行只能换板了

网友:
先再找几个程序试试看,程序问题大一些v

网友:
还是换个芯片刷一下再看看吧

网友:
估计还是程序型号不对

网友:
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机器,没修好直接换板了

网友:
显卡驱动更新了吗?

网友:
重新刷个BIO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