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

楼主(2017-05-10):
华硕X550VC,2.0  最初故障不开,换了个待机芯片开机正常,带上不跑码,0。8-0。9,不显示,刷过BIOS,求助!

网友:
找图纸点位差条件  看看过没过内存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好多,你在下几个试试

网友:
按照时序看看时钟 复位,有没有出来,过没有过内存

网友:
具体还要自己分析啊 查下内存条件或者屏蔽板载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板载内存有问题,我刚修到一台也是电流上到0.9不显,屏蔽板载内存加一条内存上去立马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