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50大电流短路

楼主(2017-05-10):
昨天收到一台DELL N4050笔记本收到机子一插电源就发现大短路了!立马拿起电动螺丝刀拆机检查哈哈测的对地阻值1欧姆哈哈维修了好多这个基本上是大电容被击穿了!马上就检查主板结果发现内存插槽底下有个贴纸已经被烧出一个洞来了,这下知道问题的所在了哈哈!直接拆除在测试阻值正常啦哈哈。在测下保护隔离管是否有被大电路击穿了结果查了下真击穿了!(第一个保护隔离管击穿了是可以通电亮机的O(∩_∩)O哈哈~)找了个管换上去通电测试OK了哈哈装机收钱

网友:
傻像素    模糊

网友:
就喜欢修大短路的机器    大多烧鸡打法都能搞定  楼主捡钱啦!

网友:
我也喜欢大短路的电容和管子坏的机器。

网友:
我最喜欢修大短路了,整个过程半小时,200大洋到手

网友:
短路应该算是最好修的了

网友:
只要PCB 不烧穿,都相对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