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卡LOGO谁遇到过

楼主(2017-05-10):
B470卡LOGO谁遇到过   谁遇到过 南桥换了BIOS刷了裸板还是卡LOGO  思路

网友:
除了南桥以外的东西查没,是其他问题造成的,不是南桥啊

网友:
换CPU试过吗  这个机器CPU坏也会出现这个现象哦

网友:
估计是CPU挂了

网友:
换CPU  不行换下vcc  core...再不行换CPU相连的管子~反正我都是这么搞

网友:
本子卡楼沟一般常见的故障有 bios  南桥  硬盘  还有早期的ibm u口问题

网友:
拆外设芯片

网友:
B470 CPU 坏的最多吧!反正我修了好几台都是CPU供电上管烧了以后,板子修好,开机CPU 坏了 以后都是卡LOGO

网友:
CPU可能性大

网友:
我也遇到过,南桥可能性跟大 ,要不CPU供电

网友:
先摸摸看外设有没有发烫的  usb有没有短路的  都排除了  先刷bios喽。

网友:
外设  CPU CPU供电

网友:
南桥 外围东西

网友:
把外设芯片拆下来看看嘛

网友:
卡logo 除了 BIOS桥等 还有相关外设 如网卡 声卡等 具体自己分析排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