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 W510反复重启

楼主(2017-05-10):
联想W510用电池正常,电源一起用就反复重启,单用电源也是重启。最后换CPU铁管旁边10脚芯片U17解决,应该是通病了
cpu
芯片

网友:
那是什么芯片???、

网友:
电池的功率小,电源电流大 铁壳发热大 导致过热保护了吧

网友:
温控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