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轮车车载MP3 FM 播放器 不开机

楼主(2017-05-10):
故障现象: 按下开关数码管不无显示 不开机

拆开外壳

可见一只16v 滤波电容和
一只管子 有烧的痕迹

一只8002功放管推动的单声道输出

主控IC

FM收音机  IC

PWM芯片

最高18v 2A输出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这种情况,一般先看看供电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这种情况,一般先看看供电正常吗?

还没呢
是的
测试下供电 试试看

网友:
先搞电容喽

网友:
是的 先得换个电容试试看

网友:
外接12v供电
测试12v经过 防反击二极管后电压

11.87v 正常

测试2脚VIN供电

3.87v

测试3脚输出

2.09v

更换鼓包的滤波电容后
测试输出电压无变化
还是2v 左右

网友:
查询8002功放IC 供电是5V 在输出电感出 外加5V 供电

开机测试正常

网友B:
先把供电给修好,主控芯片只要不挂就好办,如果主芯片挂了只能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供电给修好,主控芯片只要不挂就好办,如果主芯片挂了只能报废了

是的 主控芯片 挂了 就不修了

网友:
看来就是MT2482部分的供电问题
2脚的供电来自于一个有烧的痕迹管子 C级或者D级

B或者G级信号 受控于
两个J6的贴边三极管和外围电阻 组成的电路

给2脚供电的管子
E级或者S级有12v

C级或者D级

只有3.87v

测试7脚EN脚电压

1.70V

7脚高于1.4V 芯片开始工作
正常工作需要3v

可能是芯片本身问题
或者供电的管子问题

网友:
拆掉供电的管子
直接飞线到 2脚VIN 连接的焊盘

外加12v 测试
开机正常

网友:
这是 干什么呢
灌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