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自检响铃次数含义

楼主(2017-05-10):
BIOS自检响铃次数含义
AMI BIOS 自检响铃含义  报警声数
错误含义
1短
内存刷新失败,主板上的内存刷新电路故障,更换内存条
2短
奇偶校验错误,第一个64KB内存芯片出现奇偶校验故障,在CMOS设置中将内存ECC校验的选项设为DISABLED就可以解决,但最好是更换内存条
3短
基本64KB内存失败,内存芯片检查失败,更换内存
4短
时钟出错,主板上的TIMER定时器不工作
5短
CPU故障,主板上的CPU产生故障
6短
A20门故障,键盘控制器中包含A20门开关故障
7短
CPU例外中断错误,主板上的CPU产生一个例外中断,不能切换到保护模式
8短
显示内存错误,显示卡上无显示内存或显示内存错误,更换显卡或显存
9短
ROM检查失败,ROM校验值和BIOS中记录值不一样
10短
CMOS寄存器读/写错误,CMOS RAM中的SHUTDOWN寄存器故障
11短
CACHE错误/外部CHCHE损坏,表示外部CACHE故障
1长3短
内存错误,内存损坏,更换
1长8短
显示测试错误,显示器数据线没插好或显卡没插牢    Award BIOS 自检响铃含义   报警声数  错误含义 1短
系统启动正常
2短
常规错误,请设置CMOS参数,重新设置不正确选项
1长2短
RAM或主板出错,更换内存或主板
1长2短
显示器或显卡错误
1长3短
键盘控制错误、检查主板
1长9短
主板FLASH RO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更换FLAS
ROM
长声不断
内存条未插或损坏,重插或更换内存条
不停的响
电源、显示器未和显示卡连接好,检查一下所有插头
重复短响
电源有问题
黑屏 电源有问题
  Phoenix BIOS 自检响铃含义
报警声数  错误含义 1短
系统启动正常
1短1短1短
系统加点初始化失败
1短1短2短
主板错误
1短1短3短
CMOS或电池失效
1短1短4短
ROM BIOS校验错误
1短2短1短 系统时钟错误
1短2短2短 DMA初始化失败
1短2短3短 DMA页寄存器错误
1短3短1短 RAM刷新错误
1短3短2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3短3短 基本内存错误
1短4短1短 基本内存地址线错误
1短4短2短 基本内存校验错误
1短4短3短 EKSA 时序器错误
1短4短4短 ELSA NMI错误
2短1短1短 前64KB 基本内存错误
3短1短1短 从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2短 主DMA寄存器错误
3短1短3短 主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1短4短 从中断处理寄存器错误
3短2短4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3短3短4短 显示内存错误
3短4短2短 显示错误
3短4短3短 未发现显示只读存储器
4短2短1短 时钟错误
4短2短2短 关机错误
4短2短3短 A20门错误
4短2短4短 保护模式中断错误
4短3短1短 内存错误
4短3短3短 时钟2错误
4短3短4短 时钟错误
4短4短1短 串行口错误
4短4短2短 并行口错误
4短4短3短 数字协处理器错误
BIOS自检响铃次数含义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学习了一下。都通用吧

网友:
两年前我可能还记得点,现在都不记得了 ,看到你发的这个好亲切,复制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