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Y35无外放,维修一例

楼主(2017-05-10):
Y35 无外放,耳机 无声音,前面被人修过,还好没有造成2次伤害
拿到手,打值正常
跑线,软排线到接口也正常
看来是板子的问题了
这机器有通病,
功放IC,更换 OK.
买的是无铅,搞上去不行
担心芯片是坏的,但是还是搞成有铅试试,OK
芯片

网友:
手机的听筒和喇叭都归同一块功放负责?没图纸,你是怎么快速找到功放芯片的,买手机芯片店家是不是一般不注明无铅、有铅。有图纸就弄上来分享一下啊 曾碰到个不充电的山寨机,充电弄好了,发现听筒有声喇叭无声,打喇叭阻值无穷大,放弃。

网友:
把无铅换成有铅 这样可以保证成功率

网友:
温度和手法掌握得好,无铅也没关系啊。

网友:
无铅只要温度掌握的好,其实返修率比有铅的低。

网友:
这个东西还有学问啊

网友:
是VIVO 的Y35?
你换的是铃声放大IC TFA9890A?
耳机部分有单独的HiFi

网友:
楼主也不发点图出来,也不说明下型号,这样小白们根本看不懂你的帖子。

网友:
我是小白,我看不懂,请教下你指的无铅和有铅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