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LED40F2200NE,开机指示灯红灯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7-05-10):
   康佳LED40F2200NE,开机指示灯红灯亮一下就灭(本来他是说暗屏的),然后再没反应了,本人没修过电视机一类的产品,朋友拿过来的,说反正没用,拿过来给我练下手,已在网上下载电路图纸,求指教这种故障大概是什么原因,要从哪方面查起!还有电视机如果不接屏,不接背光,可以开机吗,看到其它维修电视机的,会搞个白织灯的灯泡接在主板上面,那个主要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大部分都是屏里面的灯条坏了。一套灯条都换掉

网友:
灯管坏会导致整机不开机么,他这个电视,他说以前修过一次,应该是换的灯珠吧,然后用了一年左右,就出现暗屏故障了,他描述的故障是说开机指示灯会变绿,然后照屏的话,会有开机画面,只是暗屏,后面又在家里放了一年左右,现在就变成了开机指示灯红灯一闪就灭,再没反应

网友:
应该是升压部分电路的故障,你查一下升压电路

网友:
在网上买一个测试LED的工具 就 很快判断了 是LED灯的问题  还是恒流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还是LED灯条的问题。

网友(2017-06-10):
谢谢各位指点,这个后来修好了,是灯管升压有问题,这个板子灯条电压应该是140V,实际只有80多V

网友:
不好说 你先测量下

网友:
灯条或者高压 引起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