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手机刷机用什么好

楼主(2017-05-10):
如题 线刷宝 还是刷机精灵

网友A:
小米华为有MIflash ,oppo vivo有MTK和Msm8x39DownloadTool,三星有odin,ZTE卡刷,华为有强制恢复,魅族有强制恢复,什么线刷包,刷机精灵都是扯淡,理解刷机原理才是正道

网友:
查快的直接搞个刷机神器搞定。

网友:
手机维修刷机是最基本的

网友:
还是建议买个付费版的刷机软件,里面的机型比较全,功能比较多

网友:
幻影  小霸王  都是付费的               线刷宝就可以了

网友:
不同芯片的手机  刷的软件和方法不同

网友:
这两个我一般都不用 用原厂的 不容易出错 能双清解决的就直接双清 不能双清解决的直接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米华为有MIflash ,oppo vivo有MTK和Msm8x39DownloadTool,三星有odin,ZTE卡刷,华为有强制恢复,魅族有 ...

金立amigo,酷派ygdp,苹果爱思ituns,vivo  aftool,

网友:
都不好,里机带的软件太多,有些删除不了

网友:
没有一个软件能全部搞定 根据问题 系统 和牌子选择 所以多去手机官网还有论坛看看

网友:
买个幻影刷机 都是用平台刷 线刷宝什么的 都是扯淡的 还要开机

网友:
幻影  小霸王  现常用

网友:
买专业的刷机仪吧。

网友:
自己试着下了一个刷机精灵,然后装了个授权管理。结果把刷机精灵先卸载了。发现授权软件就变成系统软件了卸载不了了。我的是DOOV L5M的。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不敢再自己乱实验了,怕不小心搞成砖了。才买的。

网友:
每个机子都不一样
你看你刷什么手机了

网友:
具体看机型!用的CPU不一样那么刷机平台就不一样现在流行的刷机软件基本都是万能平台了!象线刷宝,奇兔!

网友:
幻影不错,还能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