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神舟k670e-i7 d1掉电修维

楼主(2017-05-10):
机器型号:神舟k670e-i7d1
板号:P150SM
客户拿过工时掉电,2分钟左右掉,看到这机器就头痛,以前修过这机器问题差不多。就直接买了下工厂BIOS直接刷上,装要测试用了,一上午没有问题,还给客户。
    第二天刚上班客户又过来了。 留机。慢慢修吧
        个人习惯先测开关  发现了U34 1pin 2pin 8pin都有,19.5v, 关按开3pIN有15V有高低高跳变。发现6角PWS_SW3 一直为低,经过电阻r656PWR_SW#一直为低,把U34换了就好了,

最后送上工厂BIOS 蓝天的没有神舟LOGO ec  PCH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wNTQ5OXw5ZGQzNjU1YjczYjAyYzQ3ZDM5ZDk2ODBjM2RkZWMxYnwxNzY5OTM0MTc5&request=yes&_f=.rar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wNTUwMXxmZGE4OWNjNTY5MzE3NmRkMTE0MzliZTI3NGJiOTY3MHwxNzY5OTM0MTc5&request=yes&_f=.rar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wNTUwMnw2NDAzYWQyMWMzNjU5NjU0MzZhZDIwMDg2NWY5MTZjNHwxNzY5OTM0MTc5&request=yes&_f=.rar

网友A: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wNTUwMXxmZGE4OWNjNTY5MzE3NmRkMTE0MzliZTI3NGJiOTY3MHwxNzY5OTM0MTc5&request=yes&_f=.rar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QwNTUwMnw2NDAzYWQyMWMzNjU5NjU0MzZhZDIwMDg2NWY5MTZjNHwxNzY5OTM0MTc5&request=yes&_f=.rar

为什么附件传上去是代码

网友:
是工长合成的ME吗?

网友B:
楼主,这个U34是个干什么的芯片?

网友:
新手我只有膜拜的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U34是个干什么的芯片?

开关方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附件传上去是代码

你传附件的方法不对的吧

网友(2017-10-31):
U34在什么位置呢,  还有BIOS 资料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