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手机手电筒不能用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10):
iPhone6手机手电筒不能用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手机手电筒不能用

维修过程:

  收到客户的一台iPhone6,故障描述说手机手电筒不能用了。

iPhone6手机手电筒不能用维修 图1

  拿到机器后,首先打开手电筒测试,发现打开手电筒闪光灯不亮,但是拍照的时候闪光灯正常,排除外配损坏的可能后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先测量座子J0801的阻值,发现座子的7、9、11脚阻值变OL,正常应该为600左右,座子的7、9、11脚通闪光灯IC的A4、B4脚,可以判断这路断线导致手机手电筒不能用的。

iPhone6手机手电筒不能用维修 图2

  拆闪光灯IC U1602,发现A4、B4脚掉点导致这路不通,U1602的A4、B4脚为驱动电压到冷色闪光灯,可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手机手电筒不能用。

iPhone6手机手电筒不能用维修 图3

  然后把掉点的重新飞线。

iPhone6手机手电筒不能用维修 图4

  安装一个新的闪光灯IC。

iPhone6手机手电筒不能用维修 图5

  安装完成后用电源线加电开机测试,在不确定主板正常开机的情况下切记别用电池开机。

iPhone6手机手电筒不能用维修 图6

  手电筒又发光了。至此,iPhone6手机手电筒不能用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手机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系列进水不开机维修专题帖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1656-1-1.html

  iPhone6系列阴阳屏维修专题贴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1036833.html

  iphone6闪光灯不亮专题 https://www.chinafix.com/zt/22663-1.html

网友:
理论加手工,高

网友:
虽然是转载的,不过修这手机的人,也是个老江湖。

网友A:
帖字转载的???

网友:
飞线是一项必会的吃饭本领啊,没有还真不行

网友:
转载的呀,我以为是原创的先

网友B:
测量座子J0801的阻值,发现座子的7、9、11脚阻值变OL,正常应该为600左右,座子的7、9、11脚通闪光灯IC的A4、B4脚,可以判断这路断线导致手机手电筒不能用的
这个是否正确???断线阻值只会加大吧,如是0的话那是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座子J0801的阻值,发现座子的7、9、11脚阻值变OL,正常应该为600左右,座子的7、9、11脚通闪光灯IC的A4 ...

OL,不是0(零)

网友C:
座子J0801的7、9、11脚阻值和闪光灯有毛线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字转载的???

是转载的  他发的  基本都是转载的

网友:
J0801的7 9 11脚和手电没关系啊。

网友:
我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位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座子J0801的7、9、11脚阻值和闪光灯有毛线关系?

是IPHONE 6 不是6P

网友:
写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高手在民间呀

网友:
手电只有一半亮 特意找个机器拍了张照片。一开始感觉闪光有那线路就没问题了    看来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有闪光没电筒又学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