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le故障一例

楼主(2017-05-10):
       接到一块P8h61-mle,能上电,跑马60或62,点不亮。不上内存报警。BIOS刷了一样。ASUS的板,822排阻换几个无果。原来的U是I3-2100的,换了个G550的U竟一路跑马点亮了。怀疑U挂了。把I3-2100放到别的板竟也点亮。这回头大了。上G550的U,发现U的供电点亮的时候PQ9,PQ10这路有0。46V电压,而上I3-2100时候这路没有电压,用风枪把U供电IC,PQ9,10,的驱动IC吹吹。在上I3-2100,一路跑马点亮了。

网友:
这说明什么情况呢

网友:
没遇到过   这种情况  下次 其他 机子 遇到 了   也吹吹 看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结果是不是三极管坏。

网友:
怎么感觉似曾相识,这应该修的是核显这部分。

网友:
应该还有故障存在的吧,治标不治本啊,如果是我的话那两个管子应该换掉再说

网友:
这个应该检查一下这一组供电的反馈及检测电阻,这样吹一下容易返修。

网友:
跑60或者62不出集显供电 也有可能CPU坏

网友:
下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一试楼主的方法

网友(2017-11-01):
有点担心会返修哦,最好可以换一片供电IC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结果是不是三极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