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81的图纸有吗

楼主(2017-05-10):
板号是H81H3-LM V:1.0,CPU供电开启有问题,想找个图查下去向

网友:
论坛如果搜索不到,那你去淘宝看看有没有这板子图纸卖。

网友:
没有完整图纸就找  控制芯片的开启脚跑线吧 台板跑线是避免不了的

网友:
我也想找一下这张图纸,看来是没有了

网友(2017-07-04):
我也在找,看看有没有大神分享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