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K53SD R5.1 跑马0.9求助

楼主(2017-05-10):
K53SD 故障开机跑马0.9  CPU 独显 桥 内存 供电均正常,不出集显供电,更换南桥后 故障一样  机器不上CPU 有集显供电,上CPU之后就集显供电了没有了(CPU已更换 内存已更换  BIOS已经刷了几个了 排除原因)。
各位大神支个招,谢谢了

网友A:
手上 有  CPU  电源管理的话 建议 换个 试试  可能有效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 有  CPU  电源管理的话 建议 换个 试试  可能有效果哦

已更换,原样

网友B:
查休眠信号,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休眠信号,刷BIOS

BIOS楼主已经排除  休眠多和触发有关 ……

网友:
我也和你一样   换过南桥 第一次开了  第二次在也不开,写过BIOS

网友:
我的南桥温度特高  原机也是  换了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