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
苹果A1466 装的win10 下载BOOT MCAP

楼主(2017-05-10):
苹果A1466 装的win10 下载BOOT MCAP   下载了好多版本  安装都提示与机器型号不匹配 ,求好心人请教

网友:
在苹果系统里bootcamp下载就是对应版本

网友:
楼上正解,最合适的必须在本电脑里bootcamp下载。

网友:
在你需要安装的机器下载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啦

网友:
系统还是bootcamp里下载稳当~

网友:
需要安装的机器下载

网友:
苹果系统里制作安装U盘

网友:
下载电脑店的驱动

网友:
有苹果系统就用苹果系统里面的bootcamp助手下载,没有就得下6.0的版本了,6.0的貌似官网找不到

网友:
每次做完系统把BOOTCOMP 收藏 这样就会什么版本都有了,

网友:
在苹果官网下,按机种类型,按机种型号,年份查找再下,有序列号可查的,不是一个年份也装不了

网友:
楼主,对苹果电脑还挺熟悉的哦,呵呵

网友:
必须本机上BOOTCAMP里下载

网友:
可以在官网对照型号下载

网友:
先进苹果关于电脑里面看下年份,进http://www.ibmbjb.com/thread-346362-1-1.html里面下载对应的版本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装个系统要换芯片!!!!!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查官网的对应型号,另外就是在装系统的时候就下载驱动。

网友:
在本机的bootcamp里面下载就是了

网友:
不会吧,没碰到过

网友:
在系统里面 下载

网友:
   A1466  的很多 就是显卡驱动不好弄直接 百度去下载专用 驱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