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X2591 进水不加电

楼主(2017-05-10):
acer EX2591 进水不加电,NPCE985PB1DX腐蚀严重。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不加电,不知道这个EC带不带程序,

网友A:
看下图纸  的BIOS 结构。。。 就知道了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这个好,太强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个最简单也最快速的办法上淘宝去问,百分之告诉你,

呵呵,可以试试

网友:
之前用过,现在看看

网友:
我等小白的神器啊

网友:
看看,这个一定会用到

网友:
正好需要谢谢

网友(2017-06-29):
引用 网友A:
看下图纸  的BIOS 结构。。。 就知道了

没找到这个机器的图纸

网友:
不太好修这个主板,太新了

网友D:
应该是不带程序的   如果是就买拆机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不带程序的   如果是就买拆机芯片

拆机芯片好使吗,我在某宝上买了几个全是假的,一个都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的分享精神

不客气

网友(2019-07-01):
苦闷,找不到这个PDF,一台DELL16814-1不触发,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