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7-05-10):
手上一片华硕X403M的主板进水了,有个电阻腐蚀,不知道是多大的,谁有这图纸或者有这个主板帮忙看下谢谢 EC那么新也找不到资料。谁有帮忙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去找一下IT8985E IO芯片资料在找对应脚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找一下IT8985E IO芯片资料在找对应脚的电阻

找过了,找不到这个芯片的资料

网友B:
自己看  ,我也不知道多大

网友B:
应该是0的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0的  ,,,,,

谢谢,0的话1.8V被拉低到0V了也开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0的话1.8V被拉低到0V了也开不了

我说是0奥姆

网友:
淘宝上能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  ,我也不知道多大

这个图的显示是0欧的

网友:
这种下次可以先找下点位 点位上可以见电阻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