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管装A8 下层,强制duf刷机,是报错前全程手机黑屏吗???

楼主(2017-05-10):
如题如题如题,,全程黑屏不显示,最后报错4014?

网友A:
DFU模式显示屏不显示的,电流多少,4014没装上层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FU模式显示屏不显示的,电流多少,4014没装上层的事。

电流是120跳79定住

网友:
不装上层  我记得好像是  80毫安左右电流定住

网友:
只装U不装暂存怎么会显示呢,要U和硬盘通讯正常之后才能显示,当然全程黑屏啦。

网友:
4014是上盖也就是暂存的报错代码。

网友:
楼主有没有解决,解决了说下,以后干U少走弯路

网友:
电流应该正常的

网友B:
6代搬板  联机DFU不读机型,什么问题

网友:
那就没错啊,装上层就好了

网友:
对了,强制dfu刷机报错4014。装好上层就开机了。我个人喜欢拆了硬盘。装好上下层。联机刷机出进度条报错40后再装硬盘。当然我大多是搬板这么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代搬板  联机DFU不读机型,什么问题

应该是下层没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下层没装好

重装OK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