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利STEINEL HG-2310LCD热风枪维修检测

楼主(2017-05-10):
登利STEINEL HG-2310LCD热风枪维修检测

  注意 : 在对热风枪维修检测前,必须先将电源切断,并由合格电器技师操作。

登利STEINEL HG-2310LCD热风枪维修检测:

  1、卸下出风口保护罩、防滑手柄及螺丝,打开外壳,将各部件移出机壳进行检测。

  2、检查各部件(发热芯、摩打、电路板、开关制、电源线)是否短路,如短路,先行处理。

  3、参照电路连接图,测量下列各部件线端的参数,如需更换新的部件,注意各线端的正确接驳位。

登利STEINEL HG-2310LCD热风枪维修检测 图1(电路连接图)

登利STEINEL HG-2310LCD热风枪维修检测: 发热芯部分

  使用万用表“Ω”档测量电阻值,并记录结果。

  第一步骤:

  (A)#1(橙色线)与#5(棕色线)正常电阻值范围:410-490Ω。

  (B)#4(黑色线)与#5(棕色线)正常电阻值范围:25-40Ω。

  (C)#1(橙色线)与#4(黑色线)正常电阻值范围: 430-600Ω。

  (D)#2(绿色线)与#3(红色线)正常电阻值范围:0.1-4.0Ω。

  (E)#11(灰色线)与#12(灰色线)正常电阻值范围:20-100 KΩ。

  如上述(B)(D)(E)三项各组的电阻值必须在正常范围内为之合格,如有任何一组不符, 即表示发热芯已损坏 , 需要更换 。

  第二步骤:

登利STEINEL HG-2310LCD热风枪维修检测 图2

  <1>如: (A)与(B)测出的电阻值为“∞”, (C)测出的电阻值是正常范围时,表示晶体管(#32)损坏,需更换。

  <2>如: (A)与(C)测出的电阻值为“∞”, (B)测出的电阻值是正常的范围时,表示启动线(#33)损坏,需修好。

  <3>如需进行<1>或<2>的更换、修复,按如下方法:卸下发热芯及塑胶部分上的4个螺丝,将发热部件由金属筒内慢慢取出,查看:

  A:加热丝(#31)﹑测量点(#34)是否短路,陶瓷部分(#35)是否严重破碎,如有上述任何一种情形,表示发热芯无法修复,需更换。

  B:更换晶体管(#32)的步骤: [晶体管规格为: ( 230AV 240℃ 热保护管)] 。

  1)将晶体管(#32)尾部的管脚〔连接启动丝(#33)〕靠晶体管边剪断。

  2)将金属三叶片(#37)用尖咀钳拉直,并保留铁片及隔热片,以便还原时装上。

  3)将黑色固定胶壳(#36)的安装位置记下后卸下备用,如已溶化及严重破裂需更换。

  4)将旧的晶体管另一端(前端),卸除收缩管,及与棕色线(#5)的连接,在将新的晶体管前端用金属卡扣接好棕色线(#5),在收缩管内包好。

  5)把前端已接好棕色线(#5)的新晶体管尾端,用金属卡扣连接旧的晶体管尾部〔连接启动丝(#33)〕的管脚,并用无铅焊锡焊好。

  6)还原各部件。

  C:修复启动丝(#33)的步骤:

  1)将卸下的发热部件陶瓷(#35)口部朝上[黑色固定胶壳(#36)朝下]拿着。

  2)用万用表设于“Ω”档上,一端固定处于棕色线(#5)的焊接点,另一端逐层测量启动丝的电阻值,正常电阻值为: 410-490Ω,超出正常电阻值的一层即是损坏层,用弯头摄子轻触损坏层,找出断口并重新接驳断口;左上边的断口接驳下边层, 或右边的断口接驳上边层,接驳要紧密缠线5圈,再将剩余接头部分剪掉。

  3)用万用表“Ω”档测量(A)项,查看电阻值是否正常; 否, 则重复(2)。

  注:启动丝修复最多3个断口。

  D:清除尘埃,复原各部件。

登利STEINEL HG-2310LCD热风枪维修检测<II>: 摩打部分

  第一步骤:转动电机与胶壳,检查两者之间是否有鬆脱现象;如有,需更换摩打,并查找螺丝。

  第二步骤:先解除摩打与电路板焊接点(#21与#22)的连接,将两者分离,方便进行检测。

  使用直流电源器测量电流值:(留意摩打正负极的正确接触点。)

  (A)正极接#22(红色线),负极接#21(蓝色线)。为摩打提供35V电压, 接通后摩打风叶是处于转动状态,检测其电流值,正常电流值范围是: 0.30-0.49A。

  (B)继续供电给摩打,使它的风叶处于转动状态,用手拿起摩打朝上下左右摆动。

  检查风叶是否仍然畅顺,及是否有杂音、异响或振动,有则需更换摩打。

  检测上述(A)与(B)两项,确定是否需更换摩打。

登利STEINEL HG-2310LCD热风枪维修检测<III> :开关制部分

  使用万用表“Ω”档测量电阻值 。

  登利STEINEL HG-2310LCD热风枪维修检测 图3

  (A)把开关制置于#1档(参阅图-正面),#1与#2导通后测量其电阻值(参阅图-反面)。

  正常电阻值范围是0-2.0Ω。

  (B)把开关制置于#2档(参阅图-正面),#1与#2及#3与#4导通后测量其电阻值(参阅图-反面), 正常电阻值范围是0-2.0Ω。

  (C)把开关制置于#3档(参阅图-正面),#1与#2、#3与#4及#5与#6导通后测量其电阻值(参阅图-反面), 正常电阻值范围是0-2.0Ω。

  上述(A)与(B)两项各组的电阻值必须在正常范围内为之合格,如有任何一组测出的电阻值为 "∞", 即表示开关制损坏,须作更换。

登利STEINEL HG-2310LCD热风枪维修检测<IV> :电源线部分

  把开关制置于“0”档(参阅开关制图-正面)

  使用万用表 "Ω"档, 二对二交替测量是否短路或断路,如出现上述情形,将电源线卸下,找出其损坏位置, 清除后用线卡或焊接方法固定电源线线端,再接驳于固定端上。

  提示:出现损坏处,一般在距离固定端10公分处。

登利STEINEL HG-2310LCD热风枪维修检测<V> :电路板及显示器部分

  在确定上述各部件正常而热风枪仍不能正常工作时,或显示器不能够正常显示时,是电路板损坏, 须更换电路板。

  要求 : 在对热风枪维修检测时,更换完零配件后,应对机壳内部、外壳及入风口进行除尘除污工作。还原各部件后,再启动并由低温开始调温,查看其是否正常运作。

  到此,登利STEINEL HG-2310LCD热风枪维修检测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38度发烧友)

网友:
38度发烧友里的人 还真不了解 都是专业维修的 还是只是一些发烧友

网友:
热风枪一般的故障都是换加热丝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