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BIOS报错,芯片不好找,错误如下求指点

楼主(2017-05-10):
刷BIOS报错,芯片不好找,错误如下求指点,

可以读取,可以擦出,不能清空校验,不能写入

擦出后读取的数据如下

开头是00,其他都是FF,求大神指点是否为BIOS坏了

这个是8脚长贴片型BIOS,有肚皮接地,飞8根线,换两种编程器都报错,求助求助

网友:
上门编程器

网友A:
保护了,解保护看下,就那个unprotect

网友B:
碰到过,苹果A1466的Bios芯片,跟你的情况一样,换了RT809F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护了,解保护看下,就那个unprotect

涛声依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苹果A1466的Bios芯片,跟你的情况一样,换了RT809F搞定。

我用的TL866和MODEL 500P,没有这个编程器

网友:
芯片取下来刷试试,有的在主板上刷不了,还有就是去保护看看

网友C:
换BIOS芯片 我经常遇见芯片校验不过 都是换BIOS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BIOS芯片 我经常遇见芯片校验不过 都是换BIOS芯

哈,已经搞定了,同型号主板,直接调换

网友D:
锡尔特的编程器太老了。。。昨天有台一体机的bios写完校验错误,本来挡logo的变成不显示了。。。换其他型号的bios直接不跑码,后来买了两颗原芯片一样的bios回来刷才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锡尔特的编程器太老了。。。昨天有台一体机的bios写完校验错误,本来挡logo的变成不显示了。。。换其他型号 ...

恩恩,谢谢指点,下次我也定芯片刷、

网友E:
这种芯片下次可以换个试试  还有就是这种芯片的BIOS 飞线8跟是可以刷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芯片下次可以换个试试  还有就是这种芯片的BIOS 飞线8跟是可以刷写的

OKOK,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苹果A1466的Bios芯片,跟你的情况一样,换了RT809F搞定。

哈哈 还是神器好用

网友:
我感觉你应该换个电脑的usb口

网友:
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