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电前一定要测下cpu电压

楼主(2017-05-10):
我也是新手用自己的经历提醒下各位新手朋友虽然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还是要提醒下:有坏板子要上电先测下电压,免得供电有问题没来得及保护直接烧u,不要短绿线轻易强加电。本人收到一块M5G问题板发现cpu-12V短路万用表打二极管特性确定烧了个管子料板上拆了个替换之,脑子一热以为换了就好了直接上u测试,结果u坏了,上好的板子上u也不跑码了,再找问题才发现还有一个管子也烧了,板子修好了u坏了手机不在身边图就不上了,好在这u本来就是拿来测试用的G530,不心疼!不心疼!不心疼!说三遍

网友:
我也觉得不心疼,不心疼!!!!!!

网友:
我也觉得不心疼,不心疼!不心疼!不心疼!不心疼! 要说次   反正不是我的

网友:
我以前也烧了一个好U,修CPU供电还是要多打值,确定好才上真U

网友:
我修了块 修好后  用了几天才烧的u

网友:
这是常有的事

网友:
不心疼,不心疼 不是我的 哈哈

网友:
一般都要先测阻值啊

网友:
不算啥,正常,我也烧过

网友:
G530 真的不心疼  因为那是你的  要是我的  我就很心疼

网友A:
台式主板才要注意,最好不要高端的CPU修板子,以前我就烧掉一个I7二代,最好先测试下CPU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主板才要注意,最好不要高端的CPU修板子,以前我就烧掉一个I7二代,最好先测试下CPU供电是否短路

我也不心疼 不心疼 哈哈哈

网友:
做维修这方面一定要细致

网友:
那你还说三遍

网友:
正好需要,先下载看看

网友:
我也觉得不心疼

网友:
烧了一个i5路过    心痛.....

网友:
要养成习惯,不过还是会过一段时间,又会忘记了,我早就享受了恶果,

网友:
确实不心疼,心碎

网友:
用最低端的U试机

网友:
非常好,路过,学习了,顶

网友:
关于后级有外设的供电,尤其是cpu,我都是测几遍以上上没问题,才敢上外设!就怕烧!

网友:
语气中透露出 你很在意 别伤心了 这垃圾CPU 有了都没有板子可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