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702 液晶显示器电源输出不足

楼主(2017-05-10):
5v,12v,电压不稳定跳动,测量IC803 AP431 稳压管发热,更换故障修复

网友A:
还有光偶,也哎坏,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贴纸   没意义啊

网友B:
不是光偶坏是2.5v稳压管。

网友:
我没修过431管坏。

网友:
这个管极少坏,真是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光偶,也哎坏,电压不正常

感觉 431 光耦一般坏的少点

网友:
贴纸 在什么位置 没看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光偶坏是2.5v稳压管。

就是TL431 三端精密稳压器坏了啊

网友:
431 也是有坏的
不过感觉很少

网友:
不好修哟,关注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431坏很少,你那块白胶应该除掉吧,很可能要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