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10

楼主(2017-05-10):
联想N410 不触发,拿掉COMS电池放电后就能开机,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  去了BIOS电池  就能正常,按上电池就不能启动  电流变0.015左右;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  去了BIOS电池  就能正常,按上电池就不能启动  电流变0.015左右;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有

没修好呢,还放在店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