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8/9 系列标准时序解释

楼主(2017-05-10):
•••VCCRTC:从CMOS电池或内置主电池送给桥的3V供电,给桥的RTC电路供电,给桥的RTC电路供电,以保存CMOS参数和时间运行,此电压不能低于2V

•••RTCRST#/SRTCRST#:从主板送给桥的两个3V高电平,第一个是RTC电路的复位信号,第二个是ME模块的复位信号,两个复位时间通常不能低于18ms
•••32.768KHZ:桥旁边的32.768KHz晶振,桥给晶振供电,晶振给桥提供频率
•••DSWVRMEN:用于开启桥内部的产生1.05V深度睡眠待机电压的稳压器。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
•••INTVRMEN:用于开启桥内部的产生1.05浅睡眠待机电压的稳压器。高电平开启内部稳压器,低电平关闭内部稳压器
•••VCCDSW3_3: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Deep Sleep Well),3.3V。不支持深度睡眠时,此电压与VCCSUS3_3连一起
•••DPWROK: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3.3V。不支持深度睡眠时,此信号与RSMRST#连一起
•••SLP_SUS#:桥发出的深度睡眠状态指示信号,可用于控制主待机电压(如        VCCSUS3_3)的开启和关闭。不支持深度睡眠时,SLP_SUS#悬空
•••VCCSUS3_3:桥的主待机电压,3.3V
•••RSMRST#:桥的主待机电压好。3.3V.也是PCH内部ACPI控制器的复位,ACPI控制器从VCCSUS3_3正常后开启复位,复位时间不能低于10ms
•••SUSCLK:桥发出的32.768KHz时钟,从RSMRST#完成复位97ms后开始动作,但此信号不一定被主板采用
•••WRBTN#:桥收到的下降沿触发信号,3.3——0V——3.3V
•••SLP_S5#:桥收到PWRBTN#后,置高SLP_S5#成3.3V,表示退出关机状态(进入S4状态)
•••SLP_S4#:桥置高SLP_S4成3.3V,表示退出休眠状态(进入S3状态),用于开启内存供电
•••SLP_S3#:        桥置高SLP_S3成3.3V,表示退出睡眠状态,进入S0开机状态,用于开启桥供电/总线等供电
•••SLP_A#:桥发出的主动睡眠电路(ACTIVE  SLEEP  WELL ,简称ASW)电源开启信号,用于开启ME模块供电
******如果主板支持AMT并开启AMT功能,此信号会在触发前产生;关闭AMT功能,此信号时序与SLP_S3#
一致。
******如果主板不支持AMT功能,SLP_A#悬空不采用
•••SLP_LAN#:网卡供电的控制信号。除Thinkpad机型外,其他机型基本都不采用此信号,可以忽略
•••VCCASW:主动睡眠电路的供电(ME模块供电),受控于SLP_A#,SLP_A#悬空时(不支持AMT),
VCCASW直接采用S0状态的供电,如1.05V总线供电。
•••VDIMM:指内存供电,一般受控于SLP_S4#
•••VCC:指桥供电(VCC3_3),二级电压3.3/5 V,CPU的内存模块供电(VDDQ),总线供电(VCCIO),        内存VTT电压(0.675V)等
•••VCCCORE_CPU:CPU的核心供电VBOOT电压1.7,通常在总线供电正常后产生
•••SYS_PWROK:由CPU的供电芯片发给桥的3.3V高电平,表示CPU核心供电 OK
•••WROK:主板发给桥的3.3V高电平,表示S0状态电压都OK
•••APWROK:桥收到的ME模块供电电源好信号,支持AMT时,APWROK由AMT电压控制;不支持AMT
时,APWOK和PWROK连一起
•••DRAMPWROK:桥收到PWROK后,开漏输出DRAMPWROK,由外部上拉成1.35V送给CPU,通知CPU内存模块供电正常。
•••25MHz Crystal Osc:桥供电后,桥的25M晶振开始工作,给桥内部的时钟模块提供基准频率
•••CH Outout Clocks:桥得到APWROK后读取ME配置脚位后,输出各组时钟
•••PROCPWRGD:桥发给CPU的PG,表示CPU核心电压OK,1.05V
•••CPU SVID:当CPU收到PROCPWRGD后,CPU发出SVID给CPU供电芯片,用于重新调整CPU核心电压
(把VBOOT调整为可正常输出的核心电压)
******CPU_SVID是由CPU发给CPU供电芯片的一组信号,由DATE和CLK组成的标准串行总线和一个起提示作用的ALERT#信号组成。
•••VCCCORE_CPU:CPU供电芯片控制输出SVID调整后的CPU核心供电
•••PLTRST#:桥发出的平台复位3.3V,给各芯片,插槽作为复位
•••PLTRST—PROC#:桥单独发给CPU的复位信号

网友:
很深奥,很详细,谢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