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702 液晶显示器开机灯亮,没显示

楼主(2017-05-10):
iLPL-004 板号,C816 ,C812. C522 . C509 电容鼓包更换1000u25v电容故障修复

网友:
这没啥技术含量啊,拆开电容坏都能看出来

网友:
小小鸟能学习下子

网友:
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很多是坏电容,鼓包电容的

网友:
电容鼓包 都是捡钱的故障 现在很少看到了

网友A:
请问楼主发这贴能得多少分

网友:
换电容收费多少啊,大哥哥

网友:
我现在遇到一个电容鼓包的,可以点亮灯条,但是非常暗,把电容换了,结果不是电容的问题,查220V、300V、12V、5V这些都正常,只有高压部分不对了。看了半天不知道哪个是反馈,想改高压又没改过,而且这机子不好改高压,改了要切开铁罩才放得下高压条,还要加延长线,干脆不折腾了,直接淘宝上定了个一体板。

网友:
送钱的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发这贴能得多少分

1分。
跟回复普通帖一个样。

网友:
高压的12V滤波不良

网友:
真是没什么技术 外观问题

网友:
显示器维修我最喜欢碰到这种电容鼓包的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很少碰到电容鼓包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