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拆件的华硕M4A78LT PLUS REV1.0修复

楼主(2017-05-10):
主角:被拆件的M4A78LTPLUS REV1.0以前客户换板收下来的,最近没事做翻出来看到成色还可以就看看能不能弄好
这里的八脚和内存供电的八脚被拆了,从点位图得知元件为RT8120B和RT8120D,手头没有这个东西,用两个8105代换, VDDA25的5脚也不见了,从图纸得知是UP7710,也没有这个东西,料板上也找不到,就拿了个0111代换,区别只在于4脚和5脚,其它相同,UP7710 4脚是输出,而0111  5脚是输出, 用铜线掉换一下两个脚位,后面再处理弄好看点,本来想用1117改的,但是固定不住哇~,目测补完了,插电,发现无待机电压,查1805有输入无输出,调节电阻POR208 205欧电阻坏了,实在找不到这个阻值205的,找到一个250欧的换上,输出3.5V!不管了上电触发,能触发,但不跑码,测各大供电都有,有时钟无复位,那就按照无复位来修,查各PG,查到南桥PG 走到这个双二极管,测1 2 3都无电压,拆掉OD1,发现1脚2脚PWROK_SB 3.5V正常的(3.3V全部变成3.5V了,是不是那个1805~~)那就查下3脚走向,发现它经过一个0欧电阻进入IO第7脚,而第7脚是低电平有效,拆掉OR4382断开到IO 7脚是线路,让1、2脚保持高电平 ,上电,跑码2E,没插显卡,拔电上显卡 ,本人表达水平差,拍照技术也不行,各位将就看看吧~~提提意见~BIOS和点位论谈都有,重复资料就不上传了,当然能加分最好了~

网友:
这都能发现

网友A:
华硕点位图一般有几个PG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硕点位图一般有几个PG啊?

按板子不同来区分吧,哪有按点位来区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板子不同来区分吧,哪有按点位来区分的。

一般不都是2个吗?但是我都不知道这两个PG具体叫什么。。

网友C:
有点位图就省了跑线的麻烦了!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都是2个吗?但是我都不知道这两个PG具体叫什么。。

不同板子,PG信号不一样,PG名称也不一样。

网友:
高手,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点位图一般有几个PG啊?

一般电压都正常,有时钟,我就直接找桥发出来的P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位图就省了跑线的麻烦了!修的不错!

一个板子,有图纸,有点位最爽

网友:
手机这像数  确实模糊了点
修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