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c,这小元器件竟引起轩然大波

楼主(2017-05-10):
进水机。
清理、加焊、烤板,经过三部曲,亮机。
声音竟然出了问题,一首歌没放完,就没声音了。
插耳机,一直有声音。
换喇叭,测了各种能测的信号、供电,芯片也换了,还是不行。
有点失了智。
无意间看到公共点两个电容有腐蚀,焊盘也没了。
先换了再说,奇迹出现了,竟然修复了。
这板不按套路走啊,完全不讲道理啊。
好吧,还是不细心,略略略XD
大佬们,求加分啊,有块主板想刷BIOS,可是没分了。

网友A:
具体是公共点哪里的电容呀 为啥会造成没有声音呢

网友B:
没声音的时候会死机吗?

网友:
紧靠声卡芯片的电容 坏 会导致没声音 杂音 , 公共点  没想到也能 .....

网友:
维修贴子我还是没有看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声音的时候会死机吗?

不会死机,插耳机有声音

网友C:
维修这块  真的好神奇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这块  真的好神奇哦

还是我没细心观察

网友D:
LZ这能用的住吗 上次我有一个 刮骨的  用了不到两个月 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这能用的住吗 上次我有一个 刮骨的  用了不到两个月 坏了

这个理论上来说很稳定啊

网友:
赞一个,很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仔细是重要   哪位大神解释下具体原理

网友F:
这问题太明显了吧

网友:
这声卡不按套路出牌啊,看来以后修机器该有的电容,还得给装上,要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G:
有的电容式不能拆的

网友H:
公共点电容引起这个问题  有点不理解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公共点电容引起这个问题  有点不理解啊

可能是供电滤波不良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问题太明显了吧

嗯.....可能我眼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的电容式不能拆的

没拆啊,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公共点哪里的电容呀 为啥会造成没有声音呢

可能是公共点滤波不良,漏电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理论上来说很稳定啊

我的修好了 两个月 后坏的我 没有修出来 悲剧  啊

网友:
这种问题还好观察仔细,,不然真要搞死人的

网友:
公共点会导致没声音?奇葩了

网友:
看着像是G465C

网友:
目测待机1.1V上管D级电容问题

网友:
完全想不到,公共电的电容会和声卡有关系!

网友:
我感觉应该查声卡部分的基准电容

网友:
确实牛逼啊 公共点电容导致没声音 其实修进水机啊  一定要洗干净 细心观察主板的每个地方 都洗干净就OK 我修进水机没烤过 都是洗干净 然后加焊   一般也不会存在说是修好了返修的  除非说运气实在是不好

网友:
这真是不合逻辑,公共点与声卡,没啥关系吧/你这声卡用的是公共点的电??奇葩了.............

网友:
没遇见过  公共点造成二级噪音 末日月声音  真的没有遇见过  理论上市犹太可能的  学习一下

网友:
看起来也不是声卡或功放电路腐蚀

网友:
公共点按常理是不会这样的  这个机子不按套路出牌了

网友:
公共点电容腐蚀会引起没有声音这故障是挺奇怪的呢,是功放芯片的供电滤波电容吧

网友:
楼主,你这两个电容是怎么安装的啊,怎么是斜安装上去的?

网友:
不按照套路出牌啊??!那只能猜想,滤波不良??或者无意中动了别的东西。

网友:
下次注意一下  这个

网友:
公共点电容引起的声音不正常,还真没有遇到过,现在机器一直的正常的吗,可能是别的问题照成的,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