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40英寸东芝液晶电视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7-05-10):
接一同行机器,东芝40液晶电视第一次维修是其恒流板损坏,换过恒流板过了半年后又说是现在不定时黑屏,有时能用一天没事,有时用几个小时就黑屏,没有规律,再开机还是能再看,心想恒流板是半年前新换了的,不会是它的原因,根据经验,灯条损坏的可能性也不大,打开后盖,开机测量驱动板上主供电12V正常、5V正常 、3.3V正常、1.8V正常、当测量到1.25V的时候万用表在不停的跳动,关机直接更换1.25V滤波电容,测试两天没有再出现黑屏现象,用万用表测量1.25V电容不再跳动,一直很稳定!故障排除!

网友:
这秒的好厉害 ~

网友:
厉害了,电容外形能看出来坏了吗?

网友:
有的看不出来,像长城显示器的5V主供电电容就是通病,外观根本看不出来,只要是不开机的,测量5V正常的,也要换掉,肯定开机,我已经修了几十台了!长城显示器通病!

网友:
不亮机的时候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信号不正常是吗?因为主芯片的内核电压不稳定,使得背光开启信号不正常?

网友:
不亮机的时候背光开启和亮度调节信号肯定不正常,主芯片没有正常工作!

网友:
学习了,以后我遇到也要秒杀

网友:
这秒的还可以   。

网友:
电容坏应该会股的吧

网友:
有的确实能看出来

网友:
可以 300块钱到手了

网友:
滤波不稳造成的啊

网友:
电容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