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家进来,重新安装A8 上下层后,开机400毫安,熏松香L1217瞬间融化

楼主(2017-05-10):
拆掉L1217后开机电流30多毫安,之后咋办?

网友:
上层装短了重装上层吧

网友A:
装了下层有上电测试吗?这个是sdram的供电,通过下层传递给上层,可能上层短路,也有可能下层短路,还有可能上层吹坏了短路了……

网友:
二楼的老徐正解,

从图中可以看到是上层暂存的1.2V供电短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了下层有上电测试吗?这个是sdram的供电,通过下层传递给上层,可能上层短路,也有可能下层短路,还有可 ...

最开始,不是下层芯片掉了个1.8上层供电点吗,,,后来我发现还有一个1.2的也掉了,但你们都说,1.8那个连好几个点,没一个也没事,但实际上,我装了好几遍,1.2 1.8同时短路,但1.2的那个管装下层就短路,1.8那个需要装上层后,,也就是说下层芯片掉供电点,会引起短路。

网友:
看来 芯片即使掉一个供电点,也不行。。。

网友B:
我把那个电感换了,同时也换了个暂存,但新电感依旧短,原因就是下层缺少一个1.2的上层供电点

网友C:
如果可以确定上盖没装短路  就换一个吧    那个电感的供电 就是给上盖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确定上盖没装短路  就换一个吧    那个电感的供电 就是给上盖供电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换啊,,是下层芯片少一个1.8和1.2的上盖供电点,怎么装都短路。。。。我也纳闷了,按理说这样的话,就算有问题也是上盖无法得到供电,也不能短路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不是换啊,,是下层芯片少一个1.8和1.2的上盖供电点,怎么装都短路。。。。我也纳闷了,按理说 ...

下层的1.8不会也让你装短路了吧   CPU焊盘没露铜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下层的1.8不会也让你装短路了吧   CPU焊盘没露铜吧

能不能私聊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开始,不是下层芯片掉了个1.8上层供电点吗,,,后来我发现还有一个1.2的也掉了,但你们都说,1.8那个 ...

照道理应该不会的,只会短路才对。。。。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了。。。
还有你发我的短消息,我看到了,我一直提示没有权限发消息,回不了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私聊下,,谢谢

我马上要出门   给我留言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最开始,不是下层芯片掉了个1.8上层供电点吗,,,后来我发现还有一个1.2的也掉了,但你们都说,1.8那个 ...

有没有可能安装有问题,你焊盘上的锡都处理干净了嘛?如果没有吸干净焊接的时候可能会和旁边的焊点连锡了就短路了,iphone的点距太密了,不过我还没成功搞过CPU拆下再安装,只是理论分析,刚买了几块id板准备练习。。。。自学进度非常慢,要上班没时间上培训班,弯路也走了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马上要出门   给我留言吧

加你QQ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安装有问题,你焊盘上的锡都处理干净了嘛?如果没有吸干净焊接的时候可能会和旁边的焊点连锡了 ...

一样,,,,,,,不过,我不是自学,,,但好像还没你强,,可否告知下微信,,一起探讨

网友:
电流那么大,说明漏电啦,更换或者重置上盖暂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那个电感换了,同时也换了个暂存,但新电感依旧短,原因就是下层缺少一个1.2的上层供电点

把U也拆了,看还短不短,还短的话就烧机。

网友:
有可能是你把CPU搞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