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惠普康柏CQ43多故障曲折维修

楼主(2017-05-10):
惠普康柏CQ43多故障曲折维修
型号:惠普康柏CQ43。
故障现象:开机偶尔会报警,进windows会跳出系统选择菜单,必须敲回车才能进系统,鼠标操作异常,屏幕有亮线)
很久没写贴子了,这回搞了认证,不写担心级别往下掉啊!:liuhan:
书归正传,一台2011年的机子,电池已完全没电。其实该报废了,客户要修,那就修吧。看外观刮花,污垢,灰尘。兄弟们,男人的机机都这样吗?:shengqi:
首先搞简单的,屏幕下方有较多红色亮线,八成是屏挂了。三下五除二拆开A、B壳,接个好屏开机,没亮线了,果然就是屏挂了,这种基本上只能换了。
再看鼠标操作异常,进系统,左键双击桌面任一图标,竟然不是进入这个图标所代表的应用程序,而是变成删除此图标了,跳出一个删除提示对话框。点否,也没用。用C壳上自带的鼠标和外接鼠标操作结果是一样。初步判断应该是系统问题,重装,再进系统,结果一个鸟样。以为是中病毒,把硬盘格掉重装系统,又装了个杀毒软件全盘扫描查杀,结果一样。看来是硬件有问题?
联想到开机偶尔会报警长响,以为是内存有问题,把内存换了个位置,一样;换OK内存条装上,一样。只有一个WIN7系统,却会出现系统管理器选择菜单,必须敲下回车才能进。会不会是板子的BIOS或EC有问题?进BIOS,将之恢复至出厂设置,一样!!!难道要动板子?
作为一个迅维认证的高级技术员:ku:,有一个清晰的维修思路是必须的,哪能随便上烙铁?先抽支烟,整理下思路,静静想想诗和远方。唉,这机修不好,没有钱,怎么去远方,车票都买不起?又哪有闲情吟诗?还是好好修机吧:kuqi:。思绪从远方回到维修台。想起之前修过一台IBM的TINKPAD,型号不记得了,那个键盘有问题,开机会报警,连系统都进不了,直接挡机。看这个机子,这么脏污,键盘不知道进了多少灰!会不会是它?把键盘排线取下,按开关,果然不报警了,也不会出现那个系统选择菜单了。进系统,鼠标点击桌面任一快捷方式,正常:huaxin:!果然是键盘的问题。一个小小的键盘,居然引起这么多故障现象!兄弟们,以后发现这种不明原因的故障,拔掉键盘试试,也许就好了,哈……
于是,在某宝上买了个键盘,结果快递分件分错,绕了一大圈,本来一天就能到货的,等了三天才到货。回来装上,开机测试一切OK。正准备叫客户取机。竟然发现这个键盘有两个B、B!没有N!这卖家,让他了发货前检查,还是有问题!这年头,某宝实在让人不省心,第二天,补发了一个键帽。这才算修理完成。唉!

网友:
兄弟们,看完加点分啊,码字不容易,:kuqi:还是用手机发的。

网友A:
这个也叫故障 我不晓得修了多少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叫故障 我不晓得修了多少个了、

你技术这么牛,发几个故障贴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