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HOPE-5250DST电源 故障不通电

楼主(2017-05-10):
一个长城HOPE-5250DST电源 挺新的, 故障不通电,测紫线:5V,绿线:4.5V ,短接绿线风扇不转。

拆开电源,无明显烧毁痕迹,主电路用的是CM6800UX+B117H  辅电路用的是:ST9S429+APW7160A
大电容有300V, 手头上有ST9S429和一个CM6800TX ,ST9S429换了故障依旧。CM6800TX 和CM6800UX通用吗?
电源没怎么修过,求思路。改检测哪?谢谢!

网友:
短接绿线,风扇不转,不一定没有输出,短接瞬间测一下个输出电压是否有数值,根据数值判断主电源次级是否有短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