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型号CQ40 板号LA-4103P 故障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05-10):
(经验)PQ103软击穿(阻值都正常)导致保护隔离不过公共点为0.2v从料版上找到一个p管换上即可
完美亮机

网友:
经验很重要避免了走弯路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肯定是高手

网友:
给点分兄弟们

网友:
楼主神技术,搜藏了

网友:
软击穿不好分辩好坏,高手

网友A:
这算不算通病 遇到好几台了

网友:
保护隔离汗是比较好维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算不算通病 遇到好几台了

可以算吧 这机器有些是EC  BIOS 程序不对 导致没有3 5v

网友:
维修的切入点是找到故障点

网友:
经验很重要避免了走弯路  搞好测试好了就好。。。。。。

网友:
都是老机子了还有人修,你这个是通病吧?

网友:
这个是保护隔离中最简单的